玩固定翼,工具里面的详细配备工具???

楼主(2004-01-30):
新人,请教高手, 玩固定翼,工具里面的详细配备工具???(从购买模型安装到机场常用的设备)

网友:

1、启动器+启动电瓶:如果小级别发动机可以尝试自己手拨,不过有一定危险程度,习惯了就好了
2、点火电:必须品,可买成品或者用大型号的1.5V电池自制
3、工具若干:如,起子、钳子等
4、油
如果外场觉得累,带把方便椅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

下药哈

网友:

。大十字。大一字。小十字。小一字。螺丝刀。。尖嘴钳子。止血钳。火头扳手。。。。大家再来补充下。。

楼主:

买了,都买了, 全部METRO采购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pejides2004/02/03 01:00am 发表的内容:
买了,都买了, 全部METRO采购的。
哦,那就只剩下飞行和撞机还没有拉!

网友:

创可贴!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什锦锉

网友:

大小号的针桶,油泵

楼主:

恩,谢谢大家, 玩了1个月。摔了2架~~~ 一个字“痛”~~~ 我准备上个9X和Cessna 182. 谁给点建议。。。。

网友:

手头有$,当然可以上好东东啦。  不过,不把练习机飞好,只会乐坏模型店老板

网友(2004-03-05):

千万别忘了带上快干胶!

网友:

再带点现金是最好的

网友:

再买个外场用的椅子,空余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