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D板机带来的疑惑

楼主(2004-02-04):
这架3D板机是昨天刚安装调试好的,发动机以及遥控设备工作都正常,磨合期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新的发动机烧完两箱油后第一次试飞。大约滑跑十来米远拉杆就升空了!也许是因为先前飞教练机的缘故,升空后刚调头在空中转了几圈,还没来得及把舵面调整好,一不留神就一头栽倒了地上,当时飞机的飞行姿态就好像醉鬼,感觉上像是油门给的不够大,速度低的要命,而且3D板机的反映相当灵敏,稍稍移动操纵杆机身的动作幅度就很大。
初次飞3D机,还望模友们多多指教!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螺旋桨太小了呢?
原来这讲究实用在40教练机上的,配合46级的发动机飞教练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可惜了!3d很灵活的!要小心,小舵量,有exp调到20以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erryfly在 2004/02/03 10:31pm 编辑]

由练习机过度到3D板机可能不太适应它的灵活,可以通过设置大小舵角将升降舵和副翼控制在〈20度和>40度两个位置。即使在大舵角下最好也要设定指数使上述舵面在中立点附近反映较迟钝。另外3D板机的重心较偏后,初学可以通过适当前移重心增加安定性。
40级3D可以使用12*4的桨。
我有一架联合模型的eagle 3d,除涂装外和你的3D机很象,你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惨啊
小心点。

网友:

有机会大家可以聊聊!!这是我的鸡!

楼主:

不是自己做的!
买的啦!
您的eagel 3d 空机是多少m买的?

网友:

练习机转到3D初次飞行几点建议:
1、机型选择要得当  一定要选择翼载荷比较小的机型,有些厂家做外销,客户要求做的比较重(如美国市场),这种3D一丢油门就马上下沉,这种机型一定不能要,不过现在内销的几种机型做的都比较轻;初学3D建议选择40级以上的,3D设计上本来安定性比较差,比较贼,40级以下的更差,不适合初次学习
2、3D设计重心比较偏后,刚学3D飞行,要把发动机装前一些
3、使用6通以上设备,要设置大、小舵,小舵时除了方向舵30度左右,其它各个舵面可以在20度左右,初次飞行一定要用小舵
4、EXP设置:小舵时在30%左右(FUTABA是负值),大舵要设到40-50%
5、3D机推重比要大于1。2以上,翼载荷在30-50。和练习机相当,初次飞行切记不要象练习机那样高速飞行,除了起飞可以中速到高速,起来后完全可以1/3左右油门飞行,这样速度比较慢,舵面反应也要柔一些,就不会太紧张,能慢慢放松来感觉和练习机的不同之处,很快找到3D的感觉和乐趣
   以上是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我指导过好几位从练习机直接过度到3D飞行,效果都非常好!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不适应

楼主:

多谢楼上的高手指点迷津!令小弟茅塞顿开呀!
我已经加了您的QQ了,有机会聊聊哈!

网友:

呵,好在看看,我明天就放3D机了,也是从练习机转3D的,多谢指点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ake2004/02/06 08:16pm 发表的内容:
呵,好在看看,我明天就放3D机了,也是从练习机转3D的,多谢指点了。
过来我们这里飞吧,很多高手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2/07 01:23pm 发表的内容:
过来我们这里飞吧,很多高手阿!
我也想呀,但我回云浮的次数不多呀!何况我带机回也不是那么方便呀!

楼主:

好羡慕你们哦!
我这边可就找不到伴了!

网友(2004-07-05):

其实我就觉得从练习机直接转到3D不太合适,还是应该从3A转3D,因为练习机和3A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直接跳到3D有点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