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好还是四冲好呢?

楼主(2004-02-15):
买了架15级像真特技机,选发动机伤透了脑筋...
很想选四冲的发动机,可是看指标好像比二冲差很多啊...能不能达到同级二冲的动力性呢?
看中了三款发动机,请帮选选哪种最适合,谢谢!

网友:

四冲的选择和2冲不一样的,如:2冲用40的,四冲就要用60左右的

网友:

15级的你去那弄四冲来装。四冲最小的是26的。

网友:

建议用.30四冲~~

网友:

小飞机还是轻点好。太重了不好飞,建议用25两冲

网友(2004-04-01):

25 两冲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狼行空2004/02/16 09:06pm 发表的内容:
小飞机还是轻点好。太重了不好飞,建议用25两冲

网友:

2衝輕,蠔油!!!
4衝重,不好調試!!!
維護痲煩...
但是省油.15的機機油箱本來就不大吧...
個有所長

网友:

OS15两冲足够了,我那架3D机重量超过700克都可以吊起来,没问题的,拉力达到0.8足矣。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你要怎么飞了

网友(2004-05-12):

像真特技机发动机要选大一些太小了做动做不利索,还容易失速。四冲太重,二冲25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