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飞机,若干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4-02-20):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y在 2004/02/20 11:46am 编辑]
请问:
1.玻璃纤维的
发动机
罩怎么打孔?
2.两片主翼用什么胶粘强度最高?
3.接收机、
电池
在机舱内怎么固定呢?
4.表面蒙皮可不可以喷透明漆保护?
谢谢!

网友:
1、用钻头打孔,然后扩一下就可以了
2、用AB胶一类的,如果找不到用汝白胶也行,但是记得将粘接面上的蒙皮处理干净
3、用泡沫包好,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4、有蒙皮的话就可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