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吊机,说说方法和原理

楼主(2004-02-21):
小弟初学,想学吊机,请个位大哥指教

网友A:
好的~我就说些比较简单的吧,或许不是很正确,但是我的确能吊机了!:)
第一,注意升降、方向和副翼舵面的控制!第二:永远保持机头向上!第三:油门的控制!第四:飞机方向别搞错!(这也是最重要的) :) 以上的废话请多多指教!

网友B:
-=-=-=-=-=>
好的~我就说些比较简单的吧,或许不是很正确,但是我的确能吊机了!:)
第一,注意升降、方向和副翼舵面的控制!第二:永远保持机头向上!第三:油门的控制!第四:飞机方向别搞错!(这也是最重要的) :) 以上的废话请多多指教!
-=-=-=-=-=>
我想更正一点,如果扳机迎风吊就需要副翼,无风状态下的吊机或者有风状态下的扭力悬(如花式机)是不用打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