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能装 空气滤清器吗?

楼主(2004-02-21):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y在 2004/02/21 11:00am 编辑]
想给
发动机
装一个空气过滤装置……车用的能用吗?接口是否兼容?
……会不会损失功率?

网友A:
香港有空模滤清器卖,比车模的简单多了,口上不是海绵,而是金属滤网。

网友:
不用吧?

网友B:
可以装,我在黄河边上飞的时候就装过。如果场地条件比较差应当考虑装滤清器,可以明显减少发动机的磨损。我用3。5的发动机,滤清器直径12MM用4毫米的海绵做滤芯效果很好,根本不影响发动机工作,(运转中取下和装上发动机无任何反映)

网友C:
场地不好,而且是倒装发动机,有必要装!

网友B:
那就装呗

网友:
如果倒装场地差就装吧,可以减少发动机磨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