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拼装的飞机

楼主(2004-02-26):
用的4架飞机的东西 装起来的 (四不像)

网友A:
高不高飞了知道.行不行天知道.

网友B:
行不行无非是看看机翼安装角对不对,飞机重心位置如何。其实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所谓元配了。
我朋友的一架三叶生产的“蓝飓风”上单翼飞机爆头了,我干脆给他改成下单翼,结果除了重了点外,飞行性能很好。

楼主:
飞是可能是没问题的 我以前经常这么干的都能飞 主要看性能怎么样了
飞行的性能就要到试飞了就知道了

网友C:
像是PT-26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