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十字军机的发动机架安装座标

楼主(2004-03-01):
 烦请告知,先谢了!

网友:

YNS666鱼老师最有发言权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3/03 09:36am 发表的内容:
没看明白
狼啊,他问的是秃头的十字军,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平头机机是有点摸不找头脑,特别是刚从桦木发动机架的练习机过渡过来的,建议网讯提供发动机架安装图解。

坐标???其实,不用这么精确的。先把发动机装在T型机架上再凑到机头防火板上,你就会知道了。祝开窍。

楼主:

打了个电话到网讯公司.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