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5的发动机做固定翼

楼主(2004-03-10):
准备买个15的
发动机
做翼展1m以下,重量1000克以下的特技飞机,动力可行吗?小发动机和大的(如46)的比较耐用吗?

网友A:
1000克以下?如果发动机磨合好的话,1000克以前的15机可以直爬了

楼主:
三叶 15A 发动机和三叶 AP15A 发动机有什么不同?做特技机那个更合适?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4/03/10 01:54pm 编辑]
AP系列是无轴承的,动力稍逊,但款型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