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的固定翼降落时如何控制油门?

楼主(2004-03-13):
模拟器上好像与真实不同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

网友:

二转弯后基本上飞机就是半油门飞,三转弯后再减油门,四转弯对好跑道后将风门收到怠速。不过整个过程需要保持飞机的速度,防止失速,不同类型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狼行空2004/03/13 08:18pm 发表的内容:
二转弯后基本上飞机就是半油门飞,三转弯后再减油门,四转弯对好跑道后将风门收到怠速。不过整个过程需要保持飞机的速度,防止失速,不同类型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有很大区别的。
完全关闭发动机滑翔落地还是保持速度着地的好,是否着地瞬间收油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天狼行空在 2004/03/14 12:37pm 编辑]

初学者建议对好跑道后就关闭发动机进行滑翔,这样不容易断桨。
如果是带油门下来需要尽可能降低速度,油门在滑飘的过程中已经是最小,让飞机自然接地(升力不能维持重力),这个滑飘的过程很重要。很多初学者是直接接地,那样起落架很容易坏,一般是离地0.5米作用开始拉飘,在起落架距离地面0.2米左右让飞机维持平飞,再缓慢接地。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狼行空2004/03/14 12:36pm 发表的内容:
初学者建议对好跑道后就关闭发动机进行滑翔,这样不容易断桨。
如果是带油门下来需要尽可能降低速度,油门在滑飘的过程中已经是最小,让飞机自然接地(升力不能维持重力),这个滑飘的过程很重要。很多初学者是 ...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