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悬停该用什么飞机啊?请教

楼主(2004-03-19):
我如果想练悬停该选什么飞机呢?
如果我想先从G2里练  该选什么飞机?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http://hokusei-kobe.co.jp/ikechanmemo-realflight.htm
到这里去下载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cury2004/03/18 05:19pm 发表的内容:
我如果想练悬停该选什么飞机呢?
如果我想先从G2里练  该选什么飞机?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我这款3D机是最适合初学旋停的飞机,请参考: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354266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了。
匿名

练悬停该用什么飞机啊?请教

下载的文件应如何安装呢?

网友:

看看以前的贴子,自己再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