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通道可以飞油动教练机吗???

楼主(2004-03-26):
(无正文)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最好不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油.

网友:

两通的只能控制升降和垂直尾翼(或者是升降和副翼),油门就没办法了,这样对你就有要求了,一般初学留空时间不建议太长,你可以装个小点的油箱,50-100毫升的,这样飞个5-6分钟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最好别做试验,两通距离和可靠性都不理想.

网友:

我就是用两通道练的,油门是定死的,等发动机烧完油才下来,没什么不妥。

网友:

我这边就有个2通油机,不敢飞了,在天上熬油太痛苦了,初学的根本不知道怎么降落。

网友:

我第一次练习用的就是两通的,照飞不误,飞高一点,没有油的时候有足够的高度滑下来,呵呵
有问题发信   sailing1024@sina.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3/30 03:48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有一次空中油门摇臂掉了,不算垂尾方向舵还真变成 2 通的了,把油烧光了落下来的。
呵呵,设备本身的可靠性仍是多通的,没有改变其多通本质。

网友:

可以,垂尾方向舵用一个通道(或V尾),油门一个通道,开油门上升,中小油门平飞/降落,主要在于你的制作水平,平尾可以省略不计调整到小角度爬升就可以(如果不精,就要经过一两次的试飞得出),如果作成V尾就更好办了,用单舵机转向的同时就己经补尝升力了,当然了玩空模最好还是用四道设备,

网友:

说得对,但你这方法我觉得只适用于动力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