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动力不足?

楼主(2004-04-15):
发动机最高速时把飞机垂直地面发觉飞机只是有轻微的上升力?三叶46发动机,40-46级的g202
(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这种方法其实感觉不出来什么,你飞过了没有?

楼主:

飞过了,就是要最大推杆飞行,中杆都不行,飞机老往下跌~~再没换发动机之前就不敢
再飞罗,准备换61A行不?

网友:

一般飞上了天下滑时有少许动或没有动力的环境下也可顺滑下来
会不会是机头过重!

网友:

下面引用由福星高照2004/04/14 11:25pm 发表的内容:
飞过了,就是要最大推杆飞行,中杆都不行,飞机老往下跌~~再没换发动机之前就不敢
再飞罗,准备换61A行不?
不会吧,40级的发动机动力还不够?你用的哪种机体?是不是机体太重,或是升降舵没调好。

网友:

我觉得发动机安装角度可能有问题,在就是升降舵没调好

网友:

和我一起飞的人用的就是g202和46的发动机,还可以啊!用46发动机除了吊机困难外,其它还是很好飞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志在云天2004/04/15 11:10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发动机安装角度可能有问题,在就是升降舵没调好
升舵设置的应该没问题吧,和尾翼可是同水平线上的,舵角的大小也是按说明书严格调整的啊(特别说明一下是抱着很严谨的态度的,呵呵)

网友:

那到底是哪种机型啊???多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4/04/15 09:46pm 发表的内容:
那到底是哪种机型啊???多大?
就是g202,翼展1370,机身好像也是1370,反正不短,啥牌子就不清楚了,广龙买的

楼主:

充分体现俺的务实精神,特跑下模型间把说明书带上!
机型叫giles-g202,翼展1350mm,机长1380mm,重2200-2300g

网友:

那可能发动机小了吧

网友:

乱讲,从机体大小看,40级发动机足够,不会动力小。但是2200如果是空机重量的话就太重了!到底这个重量是不是空机?还有这什么破机型,怎么机体比翼展还长,是不是特技机?下单翼?

网友:

你看这飞机的重量,46的肯定拉不起的嘛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4/17 00:44am 发表的内容:
??? 破机型? G202 是破机?我倒。
翼展和机长相近的特级机不有的是,F3A 都是这个样子。
G202 当然是下单翼,还是换个 GMS 什么的发动机吧。
哦,这个机型我不太清楚,我一直以为是个上单翼练习机。特技机就对了,不过空机这么重40级就有点吃力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4/17 00:44am 发表的内容:
??? 破机型? G202 是破机?我倒。
翼展和机长相近的特级机不有的是,F3A 都是这个样子。
G202 当然是下单翼,还是换个 GMS 什么的发动机吧。
恩,方哥说的有道理,决定采纳了,我准备要掏
 了

网友:

三叶的发动机动力不会比其它的牌子的小很多吧.可能就是调整得不太好吧.

网友:

首先你要检查发动机是否工作正常,桨用的是否合适,一般飞仿真机三叶46的发动机用12X5的桨较合适,油用10%硝基甲烷的较好,重心在35-40%较合适,飞机说明书上的发动机级别偏小,三叶52的用在你的飞机上较好,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用转速表测一下转速。。听你说得好象是发动机没调好。。或者上荤油。10%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用含硝基甲烷的油,发动机爆发力好些,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