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铰链的问题???

楼主(2004-04-28):
在N年前买了架P3A套材,近来想组装起来,想问一下各位,铰链一般用哪种?是用一片的还是用有轴的?最好有图能参考参考。

网友A:
纸片的就很不错了,又轻

网友B:
好马配好鞍,片状绞链当然能用,不过既然是F3A嘛,还是配金属的吧!

网友C:
P3A用纸片的就行,那不是一般的纸,俗称“万次不断”,按装简单。带轴合页安装时要考虑轴心在一条线上稍麻烦点。请看连接:
http://www.rich8.com/8/shop/splistnr.php?wdid=radar&biao=3&ProductID=58&PartID=2&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