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中平飞时,一推油门飞机就往上!请问怎样调整? (无内容)

楼主(2004-05-10):
(无正文)

网友:

你的飞机水平尾翼有升舵,不水平,当然动力足的时候飞机往上跑啦。调平不就OK。

网友:

可以把升降舵微调向下一点。。或者也可能是受风的影响。。

网友:

发动机的下拉角没有调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千禧龙2004/05/10 07:17pm 发表的内容:
发动机的下拉角没有调好!

网友:

可以加大发动机的下拉角试试

网友:

正解

网友:

如果下拉角过小的话,在突然减速的时候飞机会迅速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