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飞行场地难寻,你喜欢水机吗!

楼主(2004-05-11):
[这个投票最后由wuxq在 2004/06/06 10:59am 编辑]

很多地方都有较好的水面,那时很好的飞行场地,即使出现故障飞机的损失也比地面小的多,但会出现回收等问题。希望大家能否讨论以下,出谋划策为大家想个好方案。
[glow=255,red,2]看样子喜欢水机的模友还是多的!!!![/glow][hidepoll]

网友:

损失好像比陆地上大吧。。比如设备进水。。很恐怖的。。尤其像俺这里。没有湖只有海的地方

网友:

接受机线路板用腊封住

网友:

一 麻烦,要备一条船,救生衣等。
二 危险,设备损失大,掉在水下很难找,溺水。。。。!
三 玩航模,一般要有汽车,一部汽车又拉飞机,又拉船。。。。。

网友:

哈!橡皮艇!!!游泳池用的那种。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兰鸟2004/05/11 02:27pm 发表的内容:
接受机线路板用腊封住
是个办法,以前我用塑料代扎住接受机,

网友:

我正准备做,泡沫都买来了(每立方18斤)。想找个很点的图。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wuxq在 2004/05/14 11:00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5/11 03:59pm 发表的内容:
一 麻烦,要备一条船,救生衣等。
二 危险,设备损失大,掉在水下很难找,溺水。。。。!
三 玩航模,一般要有汽车,一部汽车又拉飞机,又拉船。。。。。
我的看法:回收可用电动模型船或在浮体上加装推进装置,有条件可买橡皮艇。做个电动挂机。
设备和舵机加强防水措施,我的水机多次入水都没有发生太大损坏。

网友:

请问水机高手:
   我是一位初手,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只有湖,水库。所以想玩水机,请各位高手指点。
1。设备怎样防水,FUTABA四通设备,如果进水了怎么办?
2。舵机一定要用防水的那一种吗?
3。飞水机要注意什么?

网友:

浮体难购买吗?

网友:

再加一条“有水的地方少”。

网友:

我喜欢水机,尤其是像真的水机。我喜欢水机在起飞即将离开水面和降落时在水面滑翔时的视觉感受。

网友:

长江边上可以飞吗?我家住宜宾,长江源头飞起来有点困难哈!

网友:

我也很喜欢水机,我想问一下,有人看过《红猪》,日本动画片,讲二战的,我对片中的那加红色水机记忆忧心啊!

网友(2004-06-29):

<红猪》我也喜欢的啊   通好啊  什么时候你做了告诉我啊  图纸发给我好了啊
我也会尽力画图纸的啊  呵呵  我的QQ17420501
mjy91528@yahoo.com.cn

网友(2012-02-23):
我开过蜜蜂水机,对水机情有独钟啊哈,起飞时水花四溅那陆机水体会不来的

网友:
LS这坟挖的

网友:
NB啊 坟挖得这么深。

网友(2012-04-20):
用模型船把飞机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