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教练机的机翼连接是否要加强???

楼主(2004-05-18):
有些朋友说最好加强一下,否则可能会折翼,方法是用环氧树枝加沙布在翼的连接处包一下,加强强度。请问这样有必要吗???我想了个办法,把中间连接的木头分开三分,中间再加两片铝合金片,一片木头,一片铝合金片,做成复合板,这样做可以不用包环氧树枝了把,强度能应付吗???

网友:

确应加强我的两架教练机曾三次空中解体都是机翼中断裂其中一架已报废,新机一般不会断裂,经多次起落后一定会断。环氧树脂加玻璃布是最好的办法。另外机翼中部前后缘捆绑橡筋处也应加强。
此种断裂不是开胶而是胶接处的木质经长时间的震动,受力,扭曲疲劳断裂不可不防。

网友:

恩。。没树脂也可以用302+玻璃布加强。。不过要先把蒙皮去掉。。不太好看。。或者在机翼扣在机舱的位置上补强一下也不错。。而且不影响外观。。

网友:

我见过40级练习机空中解体啊!可怕!太可怕了!

网友:

对,我同意羊羊的说法,在机翼扣在机舱的那一块加强,这样可以不影响美观。

网友:

我的40级练习机就是空中解体了!太可怕了!后来买了一架翔天40,把它的机翼连接块儿换成了铝板的,因为不会做玻璃钢,用302在机翼前缘的下放沾了一块铜皮!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呢?

网友:

我以前的行贿40就是用玻璃布加环氧做的加强
非常好用  从中间断几乎不可能
暴力重击机翼中心   从翼梁3/1处断的    中间还好好的   TNND实在太结实了

网友:

暴力重击机翼中心   从翼梁3/1处断的    中间还好好的   TNND实在太结实了
       不会把。。虐待阿。。。

网友:

我得第一个40练习机首飞不是机翼解体,你们大概想不到,是用了元配的橡皮筋断裂,空中掉翅膀。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为啥不用 衣服里面的那种呢 外面有层布绝对不会断的了

网友:

如果用布,一定用玻璃纤维布,把蒙皮撕掉再用AB胶贴,关键是玻璃纤维布可以把胶吃透。
我看新机买好点的不会空中断,我的40级用的终结者机体,是撞到墙才断的,我用玻璃纤维布和木板补的,后又撞到一次,翼尖碎了,中间都没断。

网友:

看什么牌子的,星于的不可能断,蓝于的不可能不断,其他品牌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

下面引用由胖贝贝2004/05/27 08:12pm 发表的内容:
看什么牌子的,星于的不可能断,蓝于的不可能不断,其他品牌介于两者之间
此蓝于是否指蓝羽???

网友:

没做好吧。蓝羽的飞机很不错啊。。只要不过载应该没问题的。。不过好像没几个循规蹈矩的飞哈。。加强加强。。然后满天乱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