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安装座

楼主(2004-06-11):
发动机
安装座可否由角铝自制?

网友A:
同意!

网友B:
强度够就可以。。

网友C:
我做的

网友A(2004-08-14):
下拉?
右拉?
怎么调整?

网友B:
跟机身连接那里加垫片或者用尾舵来调~~

网友D:
不错.比成品的塑料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