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6配什么发动机好?

楼主(2004-06-15):
三叶的
FS61AR 四冲程发动机
FS80AR 四冲程发动机
FS91AR 四冲程发动机
S46A 二冲发动机
S52A 二冲发动机

网友:

  偶挑
S46A 二冲发动机
S52A 二冲发动机
61的四冲也勉强。。别的就太重了。。

网友:

据我所知,小财神配的是半个发动机

楼主:

半个发动机?

网友:

意思是:一个坏的,挂在墙上当装饰品,没有飞哈
可以用四冲61的,低速性能好一些

楼主:

原来如此!呵呵
桨的话可以用3D桨吗?比如13*4,按说AT-6机头大,用大直径的桨效率会高些吧?

网友:

我用的是TS56,12X6

网友:

S52A 二冲发动机很不错了,再大装不下
我用46级的,不过也是摆设

楼主:

看样子我也想把它作为摆设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6/15 09:05am 发表的内容:
三叶的
FS61AR 四冲程发动机
FS80AR 四冲程发动机
FS91AR 四冲程发动机
...
我配的三叶FS65,可我没赶飞,我胆小。色大--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