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副翼的飞机能飞吗?

楼主(2004-06-17):
我的练习机的一个副翼摔坏了,我把机翼两边重量配平了,但不知能飞不.如果可以那转弯灵活吗?

网友A:
建议把副翼取消了吧,没副翼都能飞,前提是你的飞机还有平尾和垂尾两个控制舵面,单边副翼的舵面效应小得可怜,还不如不要。

网友B:
那还不如把垂直尾翼的舵机换到副翼上,垂尾就固定死,那样还好飞点

网友C:
还是修上吧,哪怕直接粘上一块木片也比没有强点!

网友D:
修副翼来得方便。。可以没有垂尾。不能没有副翼阿。。垂尾转弯忒难看也不灵敏。。

楼主:
如果修副翼的话用什么木头好

网友E:
“把机翼两边重量配平了”——怎么把风筝的那套理论照搬到航模上哦,关键是升力要平衡。重做副翼吧,材料最好要看你原来的副翼材料、结构是什么。

网友F:
我认为要勉强飞还是可以的,上次我就干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飞的是翼龙,在飞的时候钻了树丛,结果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中的一个的线被碰松了,副翼就此剩了半边,飞了两圈下来才发现的,哈哈……

网友G:
电动不同油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