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套实用经济点的教练机竟需要那些配件?多谢

楼主(2004-06-17):
 机身、发动机、遥控设备、燃油要配什么型号的?
厂家那家的比较好,多谢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6/16 11:25pm 编辑]

我的最佳配置:小金星40,三百多元,三叶40或42或46发动机三百多元,FUTABA发射机,接收机,带三个舵机约近七百元,还要另买一个舵机,国产的就行四拾元,
    启动器,热火头,火电,燃油,油泵或大注射器,浆,差不多了。约共一千六七吧。

网友:

我用的是小金星20级的,三叶25机头,设备单位的,总数700左右

网友:

偶飞蓝羽40练习机。240。(套材便宜很多。不过要动手能力强。否则做扭了得不偿失阿)
三叶发动机 400好像。或者GMS的也不错
4VF 700+3003=780+12节GP1300电池=960(二手的便宜不少。不建议买国产舵机。不放
心阿)
桨罩 40 桨 20多 火头子。三叶 12
起动机用师傅的。点火电用师傅的。
一共 1660 。再加点油料。。1700差不多就能飞了。。嘿嘿。。
  以上价格是我飞的时候的价格。现在不是很准确。呵呵。欢迎楼下补充

网友:

下面引用由lwc11072004/06/16 10:31pm 发表的内容:
机身、发动机、遥控设备、燃油要配什么型号的?
厂家那家的比较好,多谢   在此谢谢大家!
你要不是三天新鲜的话,我见议你自己配燃油,到化工公司买甲醇,篦麻油,按4:1混合,价格只是成品油的四分之一左右。

网友:

这个还是初期的投入哦

网友:

蓝羽40练习机。240。(套材便宜很多。不过要动手能力强。否则做扭了得不偿失阿)
三叶46发动机 400好像。
4YF 700+3003=780+12节GP1300电池=960(二手的便宜不少。
桨罩 40 桨 20多 火头子。三叶 12
起动机用师傅的。点火电用师傅的。
我给你配一套。

网友:

飞机;河南商丘的P3A-2套材80元,油箱连杆等自己做。发动机用三叶32级约350元。遥控器用福特巴4VF650元加一舵机70元。将约10元。我看大约1300元右左就得了。

网友:

小飞猫不知好飞吗?1099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