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182不能在较差的场地起降

楼主(2004-06-27):
赛斯纳182做工精细,外型漂亮。但它不能在较差的场地起降。
1)机轮罩离地间隙太小,跑道稍有不平就会磨擦碰撞。
2)重心太高,起飞滑跑时要逐渐加大风门,否则前轮略受阻挡就会“拿大顶”。
3)重量大,起飞滑行加速时间长,所以跑道要足够长最好大于50米,否则滑行到跑道末端仍速度不够高免强拉杆,有可能失速。

网友:

中看不中用,还是放在家里吧!

网友:

很容易飞的啊!上GWS-47爽得狠!

网友:

下面引用由eaglevision2004/06/28 03:44pm 发表的内容:
很容易飞的啊!上GWS-47爽得狠!
你那架SUPER SPORTER上的GWS-47用的还是10*6的马刀桨?

网友: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4/06/28 04:12pm 发表的内容:
你那架SUPER SPORTER上的GWS-47用的还是10*6的马刀桨?
哦呀!爽得扳!可惜星期六它在高空突然解体了,机翼断成二节,然后。。。。。

网友:

有什么飞机能在麦田里降落不损坏?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30 09:23am 发表的内容:
有什么飞机能在麦田里降落不损坏?
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