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和真是飞行的差别

楼主(2004-06-29):
看了那么多炸机的照片,决定先老老实实从模拟器开始练习。周日练了一下G2,可以成功的飞几个起落,不知道遥控器的控制量、飞机的飞行速度与真实的飞行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模拟器不可能完全代替真实飞行的感觉,因为模拟飞行是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环境下飞行的,而实际飞行时自然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飞机的飞行性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变化是难以预知的,只能在飞行中随机应变,适时调整。而且飞机本身的性能也是因机而异,不会完全与模拟器中一样,比如发动机就会因气温、气压、湿度、油料、油箱等因素而产生不同的变化,每次飞行都会有所差别,这些在模拟器中是无法体现的。除此之外还有操作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一架数千元的飞机在你手中掌握其命运时你不可能对它的前途无动于衷!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真实的炸机是不可逆转的,是不允许你从来的!
因此,不能简单的以模拟来代替真实飞行的演练,必须把真实飞行与模拟飞行结合起来练习,才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模拟飞行与真实飞行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基本操纵手法来讲还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一方面不能把模拟器上的成功飞行当成真实飞行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模拟飞行重点是做基本操纵手法的练习,从飞航线的空中转弯开始练习,逐渐掌握遥控器操作手柄的力度和杆量,做到航线飞的直,转弯角度准确、不掉高度,并逐渐收小油门降低飞行高度,使飞机能够尽可能的低速低空飞行,并能熟练地利用地面参照物判断飞机的方向。当你能自如地控制飞机在10米以下高度平稳飞行和转弯时,你就基本上掌握了飞行操纵要领了。
一定要注意,不要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起飞和降落上,不要把模拟器当成游戏机来玩,不要老是不停的换飞机,不要一离地就去练倒飞、横滚等动作!你的基本手法还没有练就出来之前,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切动作都是建立在航线和空中转弯的基础上的,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是不可能飞好这些动作的!而练好了基本功,这些动作是水到渠成的事!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在飞行中经常会出现打错舵、打反舵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你还停留在凭眼睛靠脑子去判断飞行方向的阶段,还没有悟出飞行的真蒂!真正的飞行高手是不会打错舵的,因为他们是凭感觉飞行,不需要去凭眼睛靠脑子去确定打舵方向,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感觉。他们是在用心力而非用手力在操作,这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就可以练就出来的。

网友:

老孟说得很对阿。。模拟器用来练习正常的反应。。减少打反舵的几率。。对外场飞行帮助。。如果要练动作的话还得真飞才行。。

网友:

模拟器对于练习起飞着陆,找感觉很有帮助,特别是练习后形成条件反射后,就不容易出现错舵的问题,可以减少摔机的几率,以免打击到自己的飞行信心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6/29 10:35am 发表的内容:
模拟器不可能完全代替真实飞行的感觉,因为模拟飞行是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环境下飞行的,而实际飞行时自然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飞机的飞行性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变化是难以预知的,只能在飞 ...
不完全同意! 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禺者不自禺", 关键也就是两个字 "活用"

网友:

模拟器相当于     婚前性教育
教练带飞处相当于 xx前看ap参观
只有自己上       才有快乐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据我所知,一个机型对应一种模拟器,飞行员放飞之前是必须上足模拟器的练习机时的。就是一些特技动作,也是先在模拟器上飞,后飞真实环境。可见其重要性。
    您要是以玩玩的态度飞,随便怎么飞都可以。要是想认真的飞,还是要飞行,模拟器相结合的,不知这个朴素的想法的是否正确。最好能像试飞员那样飞出模型的技术性能,又不要摔模型。
    一点看法,我刚开始接触飞机模型,就被深深吸引了,渴望交流,感谢shjmap 、钓鱼狼、成都小财神、cmyj

网友:

最大的差别就是摔了一个可接着飞.至于另一个就满地找尸体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6/29 10:35am 发表的内容:
模拟器不可能完全代替真实飞行的感觉,因为模拟飞行是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环境下飞行的,而实际飞行时自然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飞机的飞行性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变化是难以预知的,只能在飞 ...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能在5IMX上遇到这么多好心人,真的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