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树脂模型飞机

楼主(2004-06-29):
我买了一架P-51的模型飞机,看着很漂亮有点不舍得飞(其实是技术不行),想以P-51为阳模,用伞布和树脂克隆一架树脂的P-51模型,不知道这样的树脂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克隆的时候应该注意的细节,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没看明白。。要用树脂做骨架 伞布做蒙皮么? 不重么?

网友:

是啊。说得明白些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钓鱼狼,你干脆做我的指导老师算了,好不好啊?
就是先把P-51的各个部件用薄膜塑封,喷上汽车腊,然后用伞布蒙上,刷上树脂,干后脱模。机体和机翼分左右两半分别进行,然后在树脂外形里面用轻木做骨架加固。加固主要利用树脂的强度,在机体的机头部分和机体的主翼附近的横断面上。左右机翼用两根碳纤管加四片翼肋连接。然后把树脂外壳的各个部件按照P-51的组装顺序装起来。
其实伞布刷了树脂后很薄的,重量不大,强度也不错,特别是抗拉强度,但是因为太薄,刚度不大,故在横断面上加上适当骨架就可以克服。这和玻璃钢有很大差别,至少重量差别很大。
这样的飞机能不能飞起来啊?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用伞布不如用薄的玻璃纤维布。

楼主:

上将,用薄的玻璃纤维布代替伞布,上面的方案可不可行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owl2004/06/30 04:52pm 发表的内容:
上将,用薄的玻璃纤维布代替伞布,上面的方案可不可行呢?
具体操作请教乐乐小新,他才是玻钢专家。

网友:

还不如直接飞,坏了之后用这方法修!

楼主:

这样不是更重了吗?并且这样还是只有一架飞机,总有一天会摔得没有办法修好的。如果上面的方案可行,我就不怕摔坏飞机了,摔坏了我就再做一架。

网友:

偶也没做过玻璃钢。。感觉没那么简单。。呵呵。。 如果您是行家那也没问题。。如果是玩家那就不值啦。。作出外形问题不大。。要做得不变形可就不容易了。还有后续的打光。喷漆。。忙来忙去你会发觉还不如买架新的呢。。51飞得不快。多练练G2吧

楼主:

如此看来,就没有戏了,郁闷啊!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热心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