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禅“这种飞机吗?

楼主(2004-07-04):
我很喜欢她
谁知道呀?
级别?
厂家?
价钱?
数据?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知道
禅(ZEN)系列共4个级别:
ZEN30
ZEN50
ZEN90
ZEN120
ZEN140
是珠海全球模型厂的产品,ZEN是太极系列的升级,它比太极系列更轻,性能更好
其中,ZEN30不是很好飞,一般的人飞很容易坠毁,参考价格:8XX元。ZEN50S机体强度分布不是很好,比起太极40的机体,ZEN50的机体强度不高,飞的时候要注意,参考价格:1280元。ZEN90和ZEN120的报价分别为:2580元和3500元,收放脚。ZEN140是比赛机型,价格:14000元。
下面是数据:
ZEN30:机长:1150MM,翼展:1170MM,重量:1850G,发动机:25-40A,设备:四通五舵!
ZEN50S机长:1370MM,翼展:1370MM,重量:2650G,发动机:40-52A,设备:五通六舵!
ZEN90:机长:1670MM,翼展:1640MM,重量:3800G,发动机:90-120A,设备:五通六舵!
ZEN120:机长:1820MM,翼展:1800MM,重量:4500G,发动机:120-140A,设备:五通六舵!
最后注意,此飞机只适合高手使用,刚飞完练习机可不要马上飞它

楼主:

谢谢.领略了~~~~~~~~~~

网友(2004-09-09):

本人想买一架90级的,非的用5通以上的吗?没有配固定起落架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4/07/23 06:11pm 发表的内容:
补充,禅系列的飞机由于迎面面积比太极大,适合安装四冲程的发动机飞行,否则低速飞行时候气动效应很差,全球的F3A我飞过以下机种,太极40,太极60,禅30,禅50,禅90具体感觉如下:
    太极40速度高,做起动作来流畅,但是 ...
--------------------------------------------------------------------------------
  本人想买一架90级的,非的用5通以上的吗?没有配固定起落架吗?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