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飞机了!

楼主(2004-07-13):
[这个贴子最后由jim在 2004/07/13 05:21pm 编辑]
求助:我已经有4VF一台,练了一段时间G2,想买一架机机。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性价比比较好*学生穷啊 *最好600¥以下 …… 水机好飞吗?谢谢各位大侠!
P.S.如果不考虑价钱又安全呢?

网友A:
如果加发动机一起好象有点少.如果买小金星可能差不多.

网友B:
恩同意楼上的。
要是有基础的话买套材自己做也可以呀。

楼主:
谢谢了!小金星好飞吗?
好怕炸机啊!

网友C:
买个蓝羽的黑寡妇吧。40的教练机240好像。可不是套裁阿。再配个46或者47的发动机。。600差不多能搞定。。新的哟。。不过要在买个舵机才行。。练习机要用4个舵机。

网友D:
我见议买小金星25级的加发动机就500多了不知你的4VF带不带接收机和舵机。
如买40级的钱就更多了。
小金星较结实,新手难免摔机,但要好修。

楼主:
谢谢各位!再请教几个问题:AT-40怎么样呢? 是前三点起落架容易降落还是后三点容易降落呢?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7/15 11:42am 编辑]
AT—40很好,初学都用前三点教练机。
见意你看十几遍飞行教学。
初学有三难点:
1)练G2,或在空中飞保正不错舵飞机能听你的话。
2)起飞
3)降落
1)靠多练,练G2要在30小时以上
2)比较难特别是第一次要多看别人起飞多做想象练习
3)最难!多练低空通场,逐渐降低高度,降低速度,降倒能一米以下低速通场时就差不多了。多看别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