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寻求油的配方

楼主(2004-07-28):
小弟刚刚弄了一架40的飞机
用的是三叶的发动机
市场上的成品油太贵了
作为学生的我~~~~~~~~~~~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好像是工业酒精+蓖麻油,4:1

网友:

去化工厂买工业甲醇+兽医站买兽用的蓖麻油比较经济些!
比例4:1是 竞速的比例, 太毁引擎了。
用3:1 或 3.5:1好些!

网友:

我磨合用的是1:3,飞行用1:4,长期下来发动机工作挺好的。

网友:

28油。。。比例别差太多就可以了。。用量杯量一下比较放心。用可乐瓶子装。。密封没得说。。再就是多准备瓶酒精擦飞机~。。。
  其实用成品油贵不到哪去。合成润滑油对飞机污染小。。图省事还是成品把~呵呵

网友:

喜欢动手的还是自己配油比较好一点,长期下来这笔费用可不能小看哪!我现在用的是单位的电(一充就是12个小时),但油也想自己配!毕竟该省就省嘛,省下来等摔了机好补充零件!

网友:

自己配油好!到化工公司买工业甲醇,和工业篦麻油,按4:1的比例混合(按容积就行).
价格约是成品油的1/3--1/4.

网友:

那要看你能不能找到便宜的原材料啊
买国产的成品油也不贵,10%的也才60来块左右
自己配的话那个硝基不容易买到`~而且挺贵的
算下来也不会差那里去了

网友:

价格差多了!
化工厂的工业甲醇5元/公斤、兽用的蓖麻油12元/0.5公斤!
就用4:1 4X5=20 +12X2=24
46元就可配出6升的燃料!
12升才92元!

网友:

自己配的油适合平时的训练用!但是要参加比赛的话建议用成品油带5%到10%的硝基甲烷!!!这样发动机的稳定性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但建议用过以后就要坚持用要不发动机会该不听话了

网友:

看看老航模的遗言

网友:

可别~那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找到~还是您老人家先替模友们试试看吧。。

网友:

自己配!要练习还是比赛,练习用百分之20-30就够了,磨车用百分之30以上,比赛用百分之20加百分之10-20硝基甲烷,但混合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能不能用乙醇+两冲程摩托车机油 4:1混合呢?

网友:

老航模有话说!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ohazard2004/08/07 10:30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用乙醇+两冲程摩托车机油 4:1混合呢?
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biohazard2004/08/07 10:30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用乙醇+两冲程摩托车机油 4:1混合呢?
开玩笑的 不要!

网友:

如果你那里气温不太高的话就用1:5的油,非常好用.动力性好,便宜,而且不会损坏发动机.

网友:

楼上可是说 冬天用的油!!呵呵!
我们这里冬天-30度,可能能用1:7的,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对酒当歌2004/07/29 10:26am 发表的内容:
价格差多了!
化工厂的工业甲醇5元/公斤、兽用的蓖麻油12元/0.5公斤!
就用4:1 4X5=20 +12X2=24
46元就可配出6升的燃料!
...

5000ml

网友:

下面引用由对酒当歌2004/08/10 08:42pm 发表的内容:
楼上可是说 冬天用的油!!呵呵!
我们这里冬天-30度,可能能用1:7的,呵呵!
我用5:1的油已经飞了两年了,也没发现发动机有什么问题,试过你就会知道.

网友:

蚂蚁说过的

----------------------------
综述一片关于燃料的文献,得到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
1,高档进口油品,润滑成分8%-16%。远低于我们所说的1:4航模油的比例。也就是说油好力大是因为拥有较高的主体燃料(很多人的猜测被证实),当然他使用的润滑成分少的前提是较高的润滑效率。

2,润滑油分为蓖麻油和合成润滑,各品牌对配方严格保密,但一般说来大引擎适合较高的蓖麻油加速散热;小引擎适合黏度较小的合成润滑成分以免黏住(clogged)

3,润滑燃点,高燃点意味着较少被烧掉,因此拥有较好的散热,但剩下的会影响下一个行程;低燃点意味着较好的表现,但温度会升高。

4,硝基nitro是 nitro mathane硝基甲烷,单一助燃济monopropellant (纯氧化作用)。内含氮和氧,其中氧会分解参与燃烧。较多的硝基意味着贫油,也就是说使用高硝基你需要调的更富些。

5,硝基助燃的原理就在于,它能在油里加入氧化成分,而不依赖空气中的氧,因此较高的硝基就是更大气压或者就像气缸变大了。因此,使用的时候应和发动机的设计相匹配,并非越高越好。(窃以为很多人说的火头下加垫片就是改变点火位置的一种无奈的匹配策略)

6,12-18级引擎燃料约含有10-20%的nitro和8-16%的润滑油为好。而21-->.27 的可以有更多的硝基20%-40% 和约8%-18%的润滑。(想研究自配油的朋友可以参考)。

该文章局限在了静态范围对成分的理解,没有结合发动机实际工况讨论各种成分的影响。(比如在大扭矩场合或者急速场合什么成分有和区别),不过说的还是挺全面的故特此介绍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