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0的飞机好飞吗?

楼主(2004-08-03):
挺便宜的,带三叶AP06不到400块钱,就是不知道好飞否?只飞过直机,没有飞过固定翼。

网友:

好飞,就是不能有风

网友:

是15的发动机,可以自己加装副翼,如果用380无刷带减速组作动力肯定好飞。

楼主:

我看到过有人改的副翼,想问一下,那个副翼是在原来的翼上切割出来的,还是完全后加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uoyun102004/08/02 06:27pm 发表的内容:
挺便宜的,带三叶AP06不到400块钱,就是不知道好飞否?只飞过直机,没有飞过固定翼。
在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还没买,发动机不是三叶的,是京商的15级发动机。石家庄天宇模型。

网友:

怎么这么便宜的?是不是新机器啊?

网友:

挺好飞啊`~~~要加副翼的在其机翼上直接切就可以
这个机其实挺抗风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uoyun102004/08/02 06:27pm 发表的内容:
挺便宜的,带三叶AP06不到400块钱,就是不知道好飞否?只飞过直机,没有飞过固定翼。
 和我关注的一样,我也很想知到.

网友:

550电机只能用SC电池组了~~~
550电流很大, 聚合物还不能胜任, 8.4V 3000的SC电池组不超过10分钟就放完电.....

网友:

非常好飞,我们称它“老头乐”,我们程在3级的风里飞过,新手先不要加副翼,用15级发动机时最好在机翼上加一个小装置,就是用皮筋和铁丝把机翼从机身下方拉一下来加强机翼,这样一来以后就可以升级成21的发动机和加副翼了,去下拉点时要注意位置在加强梁后0.5-1.0厘米,离翼尖15-20厘米的地方,穿孔是注意有很大的倾斜角(上孔指向机身下缘),用21发动机时可做3米直径得空反。

网友:

用21发动机时可做3米直径得空反。
是不是小回环的意思?

网友(2005-02-22):
今天把这飞机买回来了,发现桨有点向后弯,和一般的ASP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