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联焊接后的GP1600充电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充电好?

楼主(2004-08-04):
最近新买了小金星40的练习机,T4VF设备,用GP1600
电池
,但在一次炸机中把电池盒撞坏了,于是听机友建议把电池串联焊接,但焊接后的电池用转换线接到原来的GP快速充电宝中充电己经充不进了,发现是
充电器
不够力。请问各位用什么充电器可以把串联后的电池充电,最好是经济好用的,谢谢!

网友A:
到卖半导体收音机的商店,买一6伏整流电源串接一个2.5V300MA电泡可给4.8v电池组充电。开始充时灯炮会较亮,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流会减小,灯泡亮度逐渐减弱,亮度减弱到一定程度且维持一小时亮度不变;或电池轻微发热时就充好了。充电时间约在6—8小时。

网友B:
千万不要再用电池合,很危险的,一定要焊接串连。用FUTABA的原装4.8V充电器就行拉,就是慢一点。

楼主:
这样应该很省钱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