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京商Cessna 180 AP15级

楼主(2004-08-05):
我是新手,刚花1099买的,不知适不适合我,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价钱带设备吗?? 这台飞机空机+发动机好象只卖三四百

楼主:

1.京商Cessna 180机体1套:包含起落架、引擎架、方向与升降舵与油门拉杆等配件。价值¥229.00
2.三叶AP15级引擎1台、三叶热火头1个、7x6螺旋桨1支、雷虎38mm桨罩1个、油箱及配件1套。价值¥345.00
3.可充电套筒式点火器1套、硅橡胶油管1m、引擎固定螺栓1套、4头套板1把、加装副翼系统配件1套、转向尾轮1套。价值¥136.00
4.吉林“振华”72M PCM-4CH 4通道全比例PCM遥控设备1套:包括4通道72M PCM发射机1台,4通道72M PCM接收机1台、接收机电池夹1个,电源开关1个、标准司服机(舵机)4个。价值¥469.00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价格怎样,这种适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谢谢!!!

网友:

好像带发动机的才400多元,你的咱快600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uoyun10在 2004/08/02 06:27pm 发表的内容:
挺便宜的,带三叶AP06不到400块钱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rc在 2004/08/05 12:22pm 编辑]

呵呵,是在易趣的模型吧,海陆空前一阵飞机+发动机才卖350,剩下钱买4VF,不要买振华。在高安买也才450(飞机+发动机)

网友:

还好还好,反正人家给你配得挺全的,省得东倒西歪的到处找,收点服务费也算正常。你没买启动机,新手可能不太好打着,用根绳子手拉吧。
模型那儿我买过东西,还比较实在,即便稍微贵点,人家也是清清楚楚说明的,没有设陷井的情况。

网友:

可以把改副翼的那部分发个照片吗?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zrc2004/08/05 12:20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是在易趣的模型吧,海陆空前一阵飞机+发动机才卖350,剩下钱买4VF,不要买振华。在高安买也才450(飞机+发动机)
你说的是北京海陆空吗?现在还卖否?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engdong2004/08/04 04:28pm 发表的内容:

http://www..com/Models/Planes/M231007-2.htm
我是新手,刚花1099买的,不知适不适合我,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飞过了吗?怎么样好飞吗?我也正准备买一架呢!

网友:

我劝你先不要加副翼,会安全点, 非常好飞,我们称它“老头乐”,我们程在3级的风里飞过,新手先不要加副翼,用15级发动机时最好在机翼上加一个小装置,就是用皮筋和铁丝把机翼从机身下方拉一下来加强机翼,这样一来以后就可以升级成21的发动机和加副翼了,去下拉点时要注意位置在加强梁后0.5-1.0厘米,离翼尖15-20厘米的地方,穿孔是注意有很大的倾斜角(上孔指向机身下缘),用21发动机时可做3米直径得空反。
你前面说的价格高了一点,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2005-11-21):
电动CESSNA 180

在《航空模型》杂志上看到有 电动CESSNA 180 的介绍,不知道上海这边要多少米? 有谁比较了解电动CESSNA180的朋友麻烦多介绍介绍?

网友:
180,不错,便宜的飞机

网友:
晕,楼主买贵了!

我的180+AP15在天宇买了385,可是邮费都43

网友:
去年年底

网友:
180,简单的飞机

网友:
GP180 全套 390.00 T4YF 650.00=1040.00
这是比较好的搭配.这款飞机比较耐造.但飞前先用透明胶把飞机全裹.以增加强度和耐油.机翼销用窄透明胶往下固定好 防止旷.

网友:
对!先用透明胶带裹一圈!呵呵~强度打打的提高呀!
我飞的是电动的~也很过瘾的!

网友: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很好的保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