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各位推荐飞机。

楼主(2004-08-07):
新手,飞过翼龙和电直,没人带,想加入油机行列,不知道那种飞机好飞?

网友:

40大金星(480)+OS46+T4VF(650)+极限15H(110)+OS5A火头(25)+3003舵机(80)+南大2500点火电(80)+油泵(70)+三叶启动器(150)+7A电瓶(50)
480+650+110+25+80+80+70+150+50=1695
OS46发动机具体多少不知道,大概500,一共2千多。
如能找到建议把40大金星换成雷达行的黄色练习机,稍贵,但是质量和配件特好,还是不对称双凸。

网友:

出口型的AT-40很好的入门机!
跟花虎一样的稳哦!

网友:

飞机:AT-40(350.00)
配发动机:三叶S46或S52(350)
大,稳,结实,好飞,机翼双凸,倒飞性能好

网友:

入门机,国产动力就可以了,OS好是好,贵啊,炸了太可惜!!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8/07 02:31pm 发表的内容:
新手,飞过翼龙和电直,没人带,想加入油机行列,不知道那种飞机好飞?
 我和你差不多,但看过以前的贴子说40练习机好飞,可太大了不方便,就买了架塞斯纳180含15发动机,具说很好飞,(不带副翼)

楼主:

下面引用由唐山模迷2004/08/09 12:38pm 发表的内容:
我和你差不多,但看过以前的贴子说40练习机好飞,可太大了不方便,就买了架塞斯纳180含15发动机,具说很好飞,(不带副翼)
塞斯娜很漂亮啊,共花了多少银子?发动机好伺候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8/09 01:25pm 发表的内容:
塞斯娜很漂亮啊,共花了多少银子?发动机好伺候吗?
 380元含15发动机.发动机不知道好伺候吗.

网友:

我用过三个发动机都是三叶的,已经可以自己起飞降落,还没能完全掌握对发动机的调整,所以建议你买好的。动力有保证学的会更快!
如想用三叶的那最好用好油,还有中途不要换油,不要把不同的油混合用。我的第二个发动机就是这么毁的!
磨车时多磨几箱,用什么油飞就用什么油磨,还有磨到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要让气泡进入发动机。
我也是新手,听了一些大虾的经验,在这里侃侃。如果有不对清大家指正!

网友:

我的3y52发动机经常换,自己兑的油,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大金星要480?高安那里才368一架啊!我刚买了一架

网友:

AT40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发动机架是整体的!而小金星40和VENS40是分体的,坏了可以换,且不用给发动机架打孔,它是压片式固定,可以任意装40-52的发动机,更换发动机很方便,我建议买XY的小金星40或者VENS,做工绝对好,而且尾翼是可拆卸结构,主翼是钢棒连接,金属片固定。XY毕竟是大厂,做出来的飞机就是有水平,精度绝对不用你怀疑,而且结构,强度都很好,我敢说比AT40好,完成度也比AT40好!

网友:

对不起,打错了,北京是380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8/09 01:25pm 发表的内容:
塞斯娜很漂亮啊,共花了多少银子?发动机好伺候吗?
赛斯娜182漂亮!180吗--- 一般!不要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