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新手,请大家帮我装台飞机!

楼主(2004-08-11):
[这个贴子最后由新手小子在 2004/08/11 01:15pm 编辑]

大家好我是新手,所以对油动飞机不是很了解但又想玩!请大家用你们专业的知识来帮帮我!我想要一台1800~2000元左右的飞机自己又不会选零件!所以要靠大家帮忙了!我不知道一开始玩是不是因该用练习机~但我想装成的飞机能飞100多公里~而且要稳定的~易学的~大家记住哦,我要的是一套飞机!请大家帮我!可以的话请大家把价钱,(最好有零件的照片)在这里给我看!谢谢!机翼可以到1.5米吗?

网友:

你是哪的

网友:

有很多这类帖子,这几天都有很多,自己找一下,可以参考的

网友:

 ~但我想装成的飞机能飞100多公里~

楼主:

广州的!请大家再帮帮我找吧~我找不到才交大家帮帮忙的!

网友:

100公里??是说速度么。。新手没那么快反应~等你练好了以后在装架竞速的吧`~
菜鸟初飞建议飞练习机~pt-40 at-40 或者蓝宇的40练习机都可以~蓝宇的最便宜。。
发动机挂46的。。建议买三叶的。因为菜鸟飞肯定要摔的。三叶的摔没了也没几个米。而且轴弯了还可以掰回去。有米就买os的。工作稳定好调整。用尼龙桨把。小碰不容易断。。
设备没得说。futaba的4vf.再另买一个舵机拉副翼就可以了~。发射接受电池。一共12节。买充电的吧。省米阿。
弄点油。图省事就买成品的。不怕麻烦就自己配。。现在油料那么便宜说实话还真不如买成品的方便。。加油泵有米就买。没米用针筒也不错。。点火电。。启动器。。
鸵鸟牌G2不可少。多练练。。再找个老鸟带飞。。完活儿。。嘿嘿
   祝你飞的愉快~~~

楼主:

谢谢(钓鱼狼)这总飞机价格怎么样?能飞几公里?我曾经问过模型店他们说练习机可以飞到100多公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8/12 01:09pm 编辑]

你应和当地模型店咨询,恰谈,成交后店家应负责教练到会飞。(北京是这样,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多问几家店,选教练场离你家近的,交通方便的,飞机你喜欢的,价格不黑的,..............。
一般地说,一架教练机(20或40),福特巴4vf遥控器(带一接收机三舵机),三叶二冲发动机,和一些必要的附件,工具。共需1600--1800左右。
教练机的时速,从十几公里到最快七八十公里,加一箱油可飞十五到二十分钟,遥控距离最远半径800--1000米。(开阔地)。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8/11 04:47pm 发表的内容:
有很多这类帖子,这几天都有很多,自己找一下,可以参考的
放暑假的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新手小子2004/08/12 09:48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钓鱼狼)这总飞机价格怎么样?能飞几公里?我曾经问过模型店他们说练习机可以飞到100多公里!
  不客气~呵呵。。。总体来说练习机都比较皮实。。耐摔。而且摔了以后可以很方便的维修。。具体速度不好说。得看机型~。。常见的练习机平飞60-70公里也就差不多了。。俯冲速度100km也差不多。。遥控距离一般是1000米。。价格不好说。得看当地模型店给的配置了。。

楼主:

照这样飞开最大油门能飞多少公里?这根发动机有关系吗?能飞多久(最大油门)!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你为什麽老问能飞多少公里,能飞一万公里也是在原地转圈,有什麽义意!!!半径顶多一公里!!!加一箱油能飞10--20分钟脖子早酸了,飞得时间再长还有什麽义意!!!

楼主:

发动机与速度有关系吗?是怎样看合不合适的呢?

网友:

看一看有关书籍。

楼主:

大家可以介绍一下书籍吗?最好网上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