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油有悬浮物,请帮忙!!!

楼主(2004-08-12):
为什么我配的油(配前蓖麻油和甲醇都很清,没有任何悬浮物)放几天后,油里面有悬浮物,用袜子过滤了后,放一两天后还有,请问怎样解决?这对
发动机
有什么影响吗?请教高手?

网友A:
应该说是絮状沉淀物
正常,配好油后装在密封的容器里,静置24小时以上随用随抽取上部澄清燃油。油中含少量此絮状物对发动机毫无影响。
我觉得那絮状沉淀物是湿气侵入所致,所以装油的容器一定要蜜封。

网友B:
用前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