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15发动机)

楼主(2004-08-19):
刚买的的AP15
发动机
,不知为何启动不起来,我检查了各方面都没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多吸点油到发动机里,可从风门处看确实有油进入,应该可以发动。如果技术不过关,还是搞个启动机比较容易。

网友B:
先往化油器里滴几滴油,在启动,我们这的一台AP15就是这样,发动前得“喝”点,呵呵!

网友C:
记住千万别多喝.

网友D:
喝多了就把发动机竖起来让油从排气口排出.

网友E:
主油针开一圈半到两圈,打开风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堵住排气口转动浆五六圈,加火电...........。

网友F:
小发动机如果是用手拨,那还是省省力气买个启动器吧!我用手拨15发动机用了半小时,那个累的。。。现在用启动器一下就着

网友E:
手拨起动,火电很重要,电一定要足。

网友G:
有点火的迹象吗?若没有就换点火电.先

网友E:
先拧下活头加火4电看是不是亮红色。火头应选OS-A3或国产3#。
咱瞎掰唬半天人家早飞好几圈回来了!

网友H:
新买的AP15如果用手拨的话是不太好启动.
启动的时候确实是要先滴两三滴油在化油器里,不加电拨个三四下,然后加电,这时候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哧哧"的声音.
再用手拨,两三下应该就可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