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级的西斯纳飞机好吗?

楼主(2004-08-23):
如标题, 高安有一款含发动机只要385元,但看大家的帖子都讲40的好飞。如果15级的可以的话, 我还是决定买它。 飞机小好带, 也比较没有压力。

网友:

自己飞一下就知道了,反正也不贵,带发动机3百多,也可以了

网友:

好飞我刚买得,就是浆得换一下.8*4.

网友:

为什么要换8*4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8/23 11:23a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要换8*4浆?
原配的浆根本带不动优其是陆地起飞,我换了8*4的以后也只能投掷起飞,效果不错.最好自己在加个后轮,诂计应没问题,很好飞的.由其是空中熄火的时侯,滑翔性能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