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4-08-23):
本人一个月前刚学飞油机是大金星40+ASPS46
发动机
。我一般都是一个星期飞一次,近来发现每次飞完后发动机的底部外壳都积了一层黑色的油,请问这种现像正常吗?还有请教飞机的发动机平时方法,谢谢!

网友:
发动机没有磨车

网友A:
三叶发动机就是这个样!

网友B:
是不是油的问题?蓖麻油润滑的就是这个样,你用的是素油或蓖麻油高的成品油吗?

楼主:
我用的是成品油牌子好像是FORM***15%的,那么发动机有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C:
三叶发动机磨车磨不好就这样的,我一个出黑油,一个不出,总的来说,三叶比OS的性价比高点,价格摆在这里嘛,但是OS的LA系列的发动机也很便宜,46的才卖500多点,没用过,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磨车最好用素油,成品油最爱拉缸.

网友E:
没事!正常,发动机的轴也靠混和油润滑,有一些从浆托下流出被风一吹就......。

网友F:
经常用油冲洗发动机。

楼主:
那么磨车不好有得补救吗?现在发动机工作起来还是很平顺,而且很静也很省油,一箱270CC油可以飞15分钟发上。

网友G:
不用紧张,我想这是你的第一台动机吧,如果是的话那么因为你的照顾不周而有些小毛病不是你的错,但如果你没有从它那学到什么那就是你的错了。
其实从你说的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来看,你的动机应该没事,很多国产动机都这样。

网友H:
呵呵,没关系。不放心的话,拆下来清洗一下就行啦。

网友I:
天空中的尘埃过多也会造成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