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发动机题,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4-08-24):
我的大金星40练习机在一次炸机中把ASP S46的发动机的油针支架撞断了,同时也把固定支架靠近油针的螺丝也从里面撞断了,只剩下其余三个螺丝固定发动机后盖。请问这种情况需要为后盖做加强吗?如果要话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炸得?

网友:

把后油针拆下来装到化油器上就成了前油针了,一样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ongqing52在 2004/08/24 10:23am 编辑]

把残留的螺丝头取出。
办法 1)分解发动机,把机体放在开水里煮五分钟(铝的彭涨系数比铁大得多)然后迅速取出用镊子锥子等工具取出。
     2)分解发动机,把机体固定,在断丝中心打一个 1毫米小孔(要准!难度大!要有经验的人来干),找一个坏丝锥,用沙轮磨一尖尖的四棱锥,扎入1毫米小孔,用郎头轻敲一两下,慢慢旋出,如没把握可办法1+2试试看。
     3)同办法一,用机油煮,但一定拆下轴承,注意防火!!!
     4)以上办法失败,只好把孔扩大到3.2毫米攻4毫米丝。
     5)不管断丝,在断丝附近的缝隙处点点儿密封胶(漆)防漏气,买一个代油针的化油器,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