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悬停,好紧张哦!

楼主(2003-02-25):
(无正文)

网友:

这不是吉比吗???哈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6/12 05:20pm 编辑]

网友:

如题。

网友(2003-05-30):

呵呵,恭喜

网友:

我也有1架,呵呵

网友:

财神爷,有一问题不明:
我看到你的飞机的副翼跟舵机连接的距离很远(我认为飞机副翼上的两个黑点就是副翼上跟舵机相连的地方),由于舵机的转动的地方(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很小,这样在舵机转动的时候副翼动作角度就很小,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想能不能在舵机上再在它的旋转的地方加一块长一点的木条,这样旋转的时候副翼的动作量就大一些了?
请财神爷帮忙!

网友:

你说的看不懂 象这种GEEBEE我也有1架 要舵面行程大很简单啊 只要舵机摇臂长一点,舵角用里面一点的孔位即可 我的GEEBEE副翼最大行程有近50度  你在深圳哪里?有空交流

网友:

To:modelpaul
你好,我在深圳香蜜湖,有时间给我发邮件好吗?
我上面的帖子的意思是:
我在改造我的飞机的时候发现由于舵机的臂比较短(我用的9g舵机),如果当两边的副翼间的距离比较大时,舵机跟两边副翼连接点的钢丝拉杆中间的夹角就比较大,这时候舵机转动的时候,副翼变化的角度就较小。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副翼的舵机跟副翼的连接的?
另外:我是在改动我的电动飞机时遇到这个问题的,由于电动飞机的电动机是后置的,所以没有办法把两片副翼靠近?

网友:

TO:test422
   哦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我GEEBEE是油机 副翼是用两个3003舵机 所以就没有你说的问题  具体怎样改我也不清楚  我也在深圳 一般在龙华飞机场飞 多交流!

网友:

好的,希望你能带我这个学生。
我的邮件地址是yjg@sd.cn.net.
什么时候请你喝茶?^_^

网友:

-=-=-=-=-=>
好的,希望你能带我这个学生。
我的邮件地址是yjg@sd.cn.net.
什么时候请你喝茶?^_^
-=-=-=-=-=>
不客气,大家多多交流 你一般在哪里玩?飞固定翼还是直?

网友:

我刚刚开始学习,在香蜜湖玩,这里地方小,只能飞电动固定翼和直升机。
到现在直升机我还不敢买,想用电动熟悉一下再玩直升机。

网友:

哦 是香蜜湖度假村门口吗?我有个朋友经常在那飞直机

网友:

是吗?能告诉我练习方法吗,我想欣赏一下,如果可能顺便任个老师,我现在玩电直,简直是一窍不通。
我前些日子听一个任说那么有一个任玩油直了。
如果方便给我法邮件告诉我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9 10:22pm 发表的内容:
是吗?能告诉我练习方法吗,我想欣赏一下,如果可能顺便任个老师,我现在玩电直,简直是一窍不通。
我前些日子听一个任说那么有一个任玩油直了。
如果方便给我法邮件告诉我联系方式好吗
可以联系我:modelpau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