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是怎样降落的?

楼主(2004-09-01):
希望大家发表评论:那种最安全;那种较难;还有哪些降落方法?[hidepoll]

楼主:

我的习惯是把油耗尽滑行降落。这样浆就不会打道跑道上的石子,省浆。
再有就是降落不熄火,接地后再加速拉起反复练习起降。

网友:

跑道够宽的话还是怠速下来不错`~省了捡飞机了~~要是跟俺一样在大马路上降的话还是熄火降落把~~至于接地熄火还是熄火滑行我看差不多~~怎么舒服怎么来~俺比较喜欢老远就熄火~~还能盘两圈~~哈~~
  没有安全的降落法~~只能练~~手儿到了怎么落都行~~:)

网友:

最近老是灭车滑翔降落的,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9/01 09:15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习惯是把油耗尽滑行降落。这样浆就不会打道跑道上的石子,省浆。
再有就是降落不熄火,接地后再加速拉起反复练习起降。
有理!

网友:

因地制宜!

楼主:

我就在一次大风中,风门开1/3左右,无意中做出垂直降落!真爽!

网友:

还是不要熄火的好,飞机掉得太远的话还要跑去检,很累的!

网友:

还是盘旋的栽下来吧。。。简单

网友:

俺刚学飞的时候,都是空中关车降落,现在基本是都是小油门然后在落地前飞一段大迎角然后主轮着陆.呵呵.声明一点偶的发动机比较听话.

楼主:

安全降落是最基本的基本功,要勤学苦练,要能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安全降落,才能成为高手。

楼主:

安全降落是永远值得讨论的题目。

网友:

我的降落守则是"两不"----不熄火,不降落
至于降落得远近嘛,要看水平啦! 正常飞行的话, 熄火后可以保证降落到自己跟前, 除非风大得飞机放在地上都会被吹跑

网友:


网友:

如果场地好的话,还是正常着落的好。场地不好我的做法是:四转弯提前将油门微调收到底,用油门杆调整发动机转数,飞机接地前将油门杆收到底,发动机熄火。

楼主:

教练机这四重方法都好使,像真机我觉得第三种好。

网友:

现在为止还没有飞机~~

楼主:

低空意外熄火降落是降落中最难把握的,是考验基本功的一把尺。
一瞬间就要判断:飞机的速度,高度,状态,风向,风速,迫降的场地的情况等等诸多的因速。

网友(2004-10-09):
一个字:抓

网友:
我喜欢带动力降落,路况好的话,还可以用发动机推动飞机到自己身边,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A:
灭车着路是一种和危险的做法~可以等模型就要处地的时候收风门灭车着路。如果是让油烧完了在落,要对自己的降落技术有很大把握才可以!?要不如果没有灭车模型没有入场或者是入场后航线不对就很难在去修正了!所以建议没有太大把握的人不要去常识~

网友B(2004-11-15):
同意楼上观点。作为新手有动力降落还是明智的。在有动力的情况下,如果飞机进场姿态不好,进场航线不正,或者跑道上有意外状况,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还可以复飞,重新进场着陆。无动力降落在上述情况下毁机伤人的可能性非常大。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