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赛斯纳182)

楼主(2004-09-07):
我刚买的15级赛斯纳182,在机身和机翼上裹了透明胶带,试飞时在地上滑行了四五米就在原地打转,方向控制不住起飞不起来,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叫赛斯纳180,没有带轮向控制的尾轮一般是无法在地面起飞的!用手掷起飞吧。

网友B:
只能这样了!我就是手掷起飞起家的,呵呵!

网友C:
加个尾轮,浆换成8*4的我就是这样改的,地面起飞没问题。

网友D:
为什么要裹 胶带?

网友E:
可能是加强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