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下安装1#升级盘的问题

楼主(2004-06-15):
  XP系统,光驱盘符G,刻录机H,虚拟光驱是DAEMON盘符I,已安装1#升级补丁
1#盘安装完毕后,运行G2,提示插入1#盘到光驱I,我将1#盘放入光驱G,没有反应,点取消则自动进入G2,但菜单里并没有新飞机,请问是否也要将1#盘虚拟,应当怎么办?

网友:

XP下好象升级盘用不成,我的就是升不了,一直用母盘玩,

网友:

XP可以安装升级盘,我Addon1~5都装了
安装完母盘以后,进入一次,系统提示插入母盘光盘,在虚拟光盘插入母盘的镜像,进入游戏以后,正常退出一次,然后虚拟光盘插入Addon1,安装Addon1,装完以后,进入G2,进入时提示先插入Addon1光盘,然后再提示插入Setup光盘,然后进入游戏,退出以后,以后就用Setup盘进游戏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2272004/06/15 01:25pm 发表的内容:
XP系统,光驱盘符G,刻录机H,虚拟光驱是DAEMON盘符I,已安装1#升级补丁
1#盘安装完毕后,运行G2,提示插入1#盘到光驱I,我将1#盘放入光驱G,没有反应,点取消则自动进入G2,但菜单里并没有新飞机,请问是否也要将1#盘虚拟 ...
还有,我看到你说你的虚拟光盘是I盘,那么你安装Addon1的时候也是用I盘对吧?然后在进入系统时,系统提示你插入光盘,你当然是在I盘里插入addon1的镜像,你把光盘插入到G盘,当然不理你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15 03:47pm 发表的内容:
XP可以安装升级盘,我Addon1~5都装了
安装完母盘以后,进入一次,系统提示插入母盘光盘,在虚拟光盘插入母盘的镜像,进入游戏以后,正常退出一次,然后虚拟光盘插入Addon1,安装Addon1,装完以后,进入G2,进入 ...
好!有空我试试.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村夫教你,手把手安装G2,一次成功!
http://www.carolbox.cn/manual.htm

网友:

那是村夫你自己的网页?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4/06/15 11:06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问题的!
村夫教你,手把手安装G2,一次成功!
http://www.carolbox.cn/manua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