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中一共有几款电直?仿真度和飞达像么.

楼主(2003-04-20):
飞达等配件中,哈哈,飞G2那,就找到一款电直,不知道和飞达的仿真度如何,

网友A:
电直到了以后你可以按照直飞机的参数来设置你的G2里的飞机,相什么电机型号,桨叶翼型什么的,效果很不错的.

楼主:
哈,好多参数呀,飞达的参数是什么?谁给个完整的参数表呀.

网友B:


网友C:
G2里好象只有一个电直,但也不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