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在98下安装,启动后白屏,请各位大师帮个忙,谢谢

楼主(2004-06-21):
G2在98下安装,启动后白屏,请各位大师帮个忙,谢谢

网友:

进去以后把那个3D T什么什么的勾掉表选。。。。偶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6/20 09:31pm 发表的内容:
进去以后把那个3D T什么什么的勾掉表选。。。。偶是这样解决的
试过了,还是不好使 。谢谢

网友:

把机场设置中的雾去掉,可能行。试试看。

网友:

安装那个升级补丁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迷雾试过,不行,是518补丁吗?有人说是显卡不支持,补丁不知管用不,我试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