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xp 装G2白屏怎么办 (无内容)

楼主(2004-06-21):
(无正文)

网友A:
试试把这个表选看看,我的XP只要选了这个就白白的。。。

网友B:
安装717版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XP 下至少应该庄592版本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发此回贴时我才装好的,一次通过。
G2装好后打上5.92补丁然后更新了一下硬件驱动,就成了。
照贴安就没问题
G2在WIN XP下的安装

楼主:
我的g2装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