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教路

楼主(2004-06-25):
请问使用"G2"要有什么基础设备吗

网友:
使用G2首先要有台好点的电脑,其次要有个FUTABA或者JR的遥控器,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A:
还需要一只狗!
现在这只口又有几种选择方案,并口的,USB口的,还有声卡接口的。
建议你搜索本论坛,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还需要什么!

楼主:
我的是FUTABA遥控,但是一个比较旧的型号,可以使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