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XP下安装5#盘的问题

楼主(2004-06-27):
母盘已装好,未装任何补丁,打算只装5#升级盘
1,安装5#盘是否还要装5.92文件及5.18汉化补丁,若安装,它们的顺序?
2,设备管理器里的G2接口怎么装

楼主:

5#盘已经装上,接口驱动也装了,但进入游戏后显示下面的字符,无法遥控飞机,另外是否可以装5.18汉化补丁
                        ERROR
No radio was detected. Make sure your radio is
plugged into the transmitter interface cable and
make sure it is turned on.Also make sure the
radio is set to PPM mode and not PCM mode
(see your radio's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ce RealFlight detects the radio, this dialog box
will automatically disappear.

楼主:

这是用金山快译翻译的,
  没有无线电通信是检测.确信你的无线电通信是
把插头插入传送器接口电缆和
确信它是转动on.Also通信
无线电通信是开始认真干PPM方式和不PCM方式
(看你的无线电通信的手册为了更多的通知).
一次RealFlight检测无线电通信,这对话框
将自动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