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G2里面倒飞?我用的是3810

楼主(2004-06-27):
在遥控上设置还是在G2里面?怎么设置?具体点,谢谢!!!

楼主:
谁知道?

网友A:
倒飞设置是比较简单,
只要将相应的开关和 IDEL UP 1 模式关联即可。

楼主:
村哥具体怎么操作那?谢谢了,我也是朝阳的呵呵^_^

网友B:
村夫,是不是用四通遥控就不能让直机倒飞了?

网友C:
我就用4VF倒飞过,里面有一架飞机可以倒飞的,但是性能不怎么好.

网友A:
4 通道的可以设置直升机倒飞的!

网友D(2004-11-23):
4 通道的在G2如何设置直升机倒飞???

网友:
4通道的不清楚,FF9可以将所有模式设置完后直接打开关实现倒飞

网友E:
把Switch3映射到键盘按键就可以切换到Idle Up模式了,大部分直机都可以倒飞的。
这里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