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YF在G2下求救

楼主(2004-06-27):
G2是XP下安装好了,也装了5.92升级程序,驱动也装了,G2可以成功进去,但就是找不到我的
遥控器
,我是4YF的,接线是做的,可就是找不到,飞机乱转,哪位高手能救救 我。

楼主:
我是XP,串口设了ECP。

网友A:
接线没问题的话是可以在第一次运行设置遥控器那里设置的,如果在后面点了哪个遥控器校准里面的下拉就找不到了。。。

楼主:
我在第一次进G2的时候出现设置界面,最上面一项control....那个选项选了下拉,是不是这了出问题了?重装可以吗?

网友B:
好像是出现那个control时选择 cancel
你在RealFlight control panel-technical support-enter support codes
里面输入clean
试试

网友C(2004-07-31):
请问你的连接线是怎样做的,可以把图纸给我看看吗?
sunliu1@sina.com
sunbin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