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4YF玩G2为什么一定拨晶体?

楼主(2004-06-29):
昨晚刚刚装成功g2,可以玩,不过有时候会跳舵,还有一个问题是舵不太稳定,在
遥控器
设置时,会自已在那儿左右跳动(左右一格左右,随机)。
今天再查以前的贴子,发现大家都说要拟晶体和天线,我没这么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
你不拔天线,不拔晶体,用上半个小时,摸摸,是不是有点热?
打开机器的后盖,发射管的位置是不是都烧黄了?
因为发射电路在没有拉开天线的时候,功耗都消费在发射管上,因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半情况是拔除晶体,不让发射管工作,另外一种方法是拉天线,让信号辐射到空中,后一种方法较为费电些!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了:P

网友B:
那那个条舵是怎么回事,我的也会。打开G2里的遥控器面板,那个杆也跳来跳去的。。。是遥控器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