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的盘我可以借到,遥控器永futaba 4yf ,还需要准 ...
请教:G2的盘我可以借到,遥控器永futaba 4yf ,还需要准备什么 (无内容)

楼主(2004-06-30):
(无正文)

网友A:
你还需要一只硬件的模拟器接口,现在市场上有 并口的和USB口的,因为你是4YF的遥控,你还需要一条FF9/4YF 的转接线。

楼主:
感谢指导

网友B:
加密0够不好作